如何通过电脑把PC中的程序读出来?

楼主(2007-10-09):
   我单位有两台同型号的PLC控制设备,都是2003系列中的CP476,其中一台PC上电后ERR红灯 RDY黄灯 RUN绿灯都亮,设备不能工作,控制面板显示屏只显示版本号V1.10,程序不运行。怀疑程序有问题,打算从另一台的正常的PC中把程序考到故障PC中,需要什么软件?
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CP476是什么玩意?

网友B:
打电话到售后服务 就可以了阿 。

网友C:
用的很少
不熟悉
好像读出来也是乱码

网友D:
你的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话,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程序COPY需要:
1)一台带RS232串口的计算机;
2)一条标准RS232通讯电缆;
3)PVI Transfer(PVI 软件包里,不要付钱,但是得从贝加莱索取)

网友E:
用编程软件就可读出或下载,不就行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整这么长时间!

网友E(2007-11-09):
如果不是太远,我可以帮你搞上来,在苏州附近可以找我噢!

网友E:
联系我1360613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