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哪里有这样的电源!

楼主(2007-10-09):
我需要这样的开关电源交流36v输入,直流12v输出,输出电流1-2安培就够了,哪里有的卖啊?

网友A:
高丘电子有这种模块,到那里看看吧.

网友B:
一般正规的低压电器商都能定做

楼主:
高丘电子的输入电压基本上都高于36v,没有啊

网友C:
自己作一个不行吗?用整流桥加7812或三端稳压(象317之类),应该很简单!

网友D:
如果你不嫌贵,36V~变220V~,然后用开关电源变12V

网友A:
你在高丘仔细找一下吧,我刚才看了,有你需要的电源模块.

网友E:
自己作一个

网友F:
充电器+一节免维护蓄电池

楼主:
下面引用由郭庆党在 2007-10-11 21:35:00 发表的内容:
你在高丘仔细找一下吧,我刚才看了,有你需要的电源模块.
--------------------------------------------------------------------------------------------
http://www.dz98.com/zjghxm.shtml 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吗?我搜索了一遍也没有找到啊,最低是交流85v的,有的话麻烦给个链接可以不? 我不懂电源这一块,自己做估计不行啊.现在是试验我们产品阶段,定做的量又很小,真麻烦!

网友G:
一个整流桥,加7812铁的,两个电容就可以了,如需要我给你图纸qq:513301592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网友I:
能请楼上的朋友发一份给我么?
lg1917773474@yahoo.com.cn

网友J:
自己发明一个

网友K:
交流36伏整流用7824稳压跟个7812稳压,用铁封三端稳压。

网友D:
乙卯兔的好

网友L:
没有现成的。
量少自己做,dc/dc开关电源。
楼上几位用线形稳压的方式,那发热量可是有好几十瓦阿,大散热器和风机都是不可少的吧。

网友L:
整流滤波后用LM2596作开关芯片,详细电路参数见: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596.html

网友M:
找朝阳电源有限公司,它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N:
36v(15V~55V)输入,直流12v输出,输出电流3安,非隔离的DC-DC
我们有现成的成品模块电源,效率92%,价格低!
请联系: manail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