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串口通信写命令

楼主(2007-10-09):
    想请教下各位在PLC与电脑的串口通信中,上位机给PLC发送写指令,比如WR(写I/O 区),是否只是写那些没有使用的区域有用呢??对于正在使用的区域写入都是无效呢?
    比如我用0000通道作为输入,然后通过WR命令写入@00WR00000506,这个不能改变通道的状态,也不会改变相应的输出状态,除了我实际动手改变输入开关,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通过是上位机来改变输入么?

网友A:
我也不会
那位高手讲讲

网友B:
如果要这样做,相当于这个控制量即是DI也是DO。

楼主:
    能否这样实现呢??比如简单程序
    LD 0.00
    OUT 10.00
    我可以在中间加入中间继电器,通过串口写入改变中间继电器的状态达到上位机控制输出.
    LD 0.00
    OR 3.00
    OUT 10.00
   这样我只需要写如@00WR00030001就能使10.00产生输出呢??

网友C:
呵呵这个当然可以,看看你写的应该是欧姆龙PLC,你用欧姆龙Host Link协议就好。可以对中间继电器进行置位、复位操作就好。如果你不能掌握该通讯协议我这里商用欧姆龙PLC的Host Link通讯协议串口DLL支持VB、VC、Delphi等开发环境,我的QQ:157610979 Email:wjun7610@yahoo.com.cn

网友D:
可以的,在论坛里就有的,找找看

网友E:
可以的,不过有些位要跟程序没冲突才行啊,如果程序执行有其他的条件让某个位通,那你再通讯让位断开,就会冲突,这个位还会是通的

网友F(2007-11-18):
直接发送指令:
@00SC02   切换到监视模式
@00SC03   切换到运行模式

网友F:
上面指令是C-Mode Command格式。

如果用FINS Command的话,可在运行模式下读写PLC内存单元。

网友G:
实际的输入点的状态是无法通过命令改变的,是由外部输入决定的.确切的说,如果用命令改变状态,只能在改变状态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改变,下一个扫描周期立即复位.并一个中间点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H:
用FINS Command的话,可在运行模式下读写PLC内存单元
正确!

网友I:
同意大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