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最新的5.4中文版本怎么安装?

楼主(2007-10-09):
如题
我现在还没有接触过西门子300 400系统
英文我不会

网友A:
下载完毕后,使用Setup安装,然后一路下一步就可以了。
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12天。

网友B:
是汉化吗?我想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但里面的东西如果还是E文的话就不用搞了。

网友C:
E文也没有什么难的啊,
我也看不懂的,不过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到你使用的啊

网友D:
5.4的出来中文版的了吗?哪里有提供下载的吗?我用的一直都是英文版的,能提供一份吗?
wuyounanhai01@163.com谢谢

网友E:
STEP 7个人感觉英文比较好用,再说了中文版也不全是中文,帮助文件就是英文的。

网友F:
在安装之前,将安装文件拷到任何盘的根目录下,然后使用Setup安装.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