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3中文版中用过6GK7 343-1EX21-0XE0 V1.1的请进

楼主(2007-10-09):
我台式机是STEP7 V5.4英文版的,笔记本是STEP7 V5.3中文版的。现在程序从台式机上烤到笔记本上,硬件组态就变成只读的了。硬件更新也不行,是不是这破玩意只能用5.4版才行?

网友A:
怎么拷贝的呢?通过Step7软件的压缩功能还是直接复制啦?

楼主:
直接复制。

网友A:
您应该使用Step7的压缩功能,然后拷贝压缩后的文件,然后再在您的笔记本使用Step7软件打开。

网友B:
用Step7的压缩和使用windows压缩软件压缩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啊,不过值得注意和研究下啊!可能是软件中的那个组态需要这样吧,还是里面有设置啊,我上次也是用5.4和5.3的都可以的啊

楼主:
Step7的压缩和使用windows压缩软件压缩好像没区别,就是调用pkzipc.exe把源码目录压缩成zip文件,还不如自己用winrar压缩了。估计还是V5.3不支持该版本的模块。硬件更新后该模块没出现在硬件目录里面

网友D:
加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