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烧过电压保护器

楼主(2007-10-09):
大家好!我公司一台整流控制设备经常烧过压保护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整流控制柜是AC380V 半波整流后220V,其中一相采用可控硅触发;整流组件后并一20KJ 470V过压保护器,经过直流接触器对负载进行通断电,直流接触器后(负载前面)再并一20KJ 680V过压保护器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烧680V过压保护器,负载是电磁吸盘,线圈功率为7.7KW,
请大家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不懂原理的提个不知道行不?加电容看看。

网友B:
贴个主回路吧,无图很难分析,光靠你的叙述难判断。

网友B:
初步判断,可能电感性负荷(电磁吸盘)释能有问题。

网友C:
线圈断开反击电压是不低的。有没有阻容吸收电路?如果有的话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无故障。

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读书时期玩12V的继电器,用手握住继电器线圈的供电端,把给线圈的供电断开,这时候可以感觉到电击的感觉。因为通电的线圈断电会有反向电动势,而且不低的。

网友D:
Isaiah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网友E:
加个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E:
假个续流二极管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不是VIP 不能上传电路图

网友F:
你加入就是,又不要你银子

网友G:
在电磁吸盘线包上并个大二极管吧,RV1的吸收能量的容量不够。当然可以换更大的浪涌吸收

网友H:
检查R12,是否为开路,图画的不对吧

网友I:
我也觉的好象有问题啊

网友B:
从贴图中可知,吸料后断电的释能器件为RV1。放料后的后断电的释能器件为RV1和R12。
  检查R12所在回路是否故障。如能知道电磁吸盘的电感和电流,可以计算它的储能,是否大于10KJ。除了检查R12所在回路外,RV1应换型,换个能容大的吧。MYN2这个小萝卜头放在这里是不堪一击的。
    鉴于电磁吸盘的工作性质,在电磁吸盘线包上并个大二极管不合适---将会导致放料不爽

网友J(2009-02-15):
可以说明的是过压保护装置存在缺陷,可以采用我公司svp过电压保护器,应该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合肥亚辉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551-4219042

网友K:
是不是,应该测量下谐波,阻容吸收是不是有问题、电源是多少?

网友L(2017-08-12):
根据电路图和该设备的工作情况,RV1因为频繁导通,不断累积热量,导致性能衰减。建议改变RV1型号,能量和电压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改善RV1散热。

网友M:
主要问题:放电回路问题。过压保护器的损坏,它是个替死鬼,放电回路不出问题它不会频繁的出问题。主要寻找故障:2KM、3KM控制回路线圈吸合情况,以及它们主回路上的的控制触点、电阻限流器件。2KM的释放由1KT的时间控制,而时间继电器1KT延时释放,时间太短造成吸盘电磁线圈的反向电动势高压的无法释放直接高压保护器作用因电流太大烧毁了高压保护器R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