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一系列疑问

楼主(2007-10-09):
1.伺服手册上说:惯量比不能大于某值。请问同一功率电机是不是惯量越大越好(因为电机惯量越大,可以带惯量越大的负载)?功率与惯量是什么关系?
2.一般来说,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分别是什么控制?我的理解是:位置环是比例(P)控制,加上位置前馈就是比例微分控制(PD)。速度环和电流环一般都是比例积分控制(PI)。我的理解对吗?
3.手册上说:动态制动器在报警或停电时动作。从(松下)伺服电路图上看,动态制动器动作时是将电机输出线通过继电器触点短接。请问停电时动态制动器是否一直动作,如果是,如何实现该动作?电都没了触点还能动吗?
4.现在的交流伺服电机多数是永磁式的,请问断电后(拆下电机线),电机是否像混合式步进电机一样,用手扭动电机轴时会感觉到磁的阻力?断电后(不拆下电机线)用手扭电机轴又如何?
望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
1、不是,电机本身的惯量越大,消耗在自身上的能量也就越大。理论上没有必然关系,不过一般的选型手册上是这样的。
2、前馈与微分不是同一概念,好象很少有驱动器上带微分。

网友A:
首先电机不一定讲功率的,最好讲需要多少转,多大力多大电压什么的,伺服一般为恒力矩产品,非恒功率产品,不宜直接讲功率。
其次:(1)高动态特性是伺服电机的一个明显特征,严格来说惯量越小越好,在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的配比关系,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功率是和转矩及转速成比例关系,跟惯量没有直接关系。
(2)基本没什么错误,通常情况是这样的。不过也有些特殊的会有些差别
(3)动态制动器 这个名词不知道怎么理解,有没有英文描述?
(4)感觉的到,如果没有抱闸的情况下,扭就转动。

网友B:
1.关键看电机出力与总惯量的比,而不要片面考虑惯量比。
2.参考刘斑竹回帖
3.所谓动态制动就是三相斑驳整流+晶闸管+功率电阻,平时晶闸管关闭,不会作用,完全没电时,自然也就不作用了,其它厂家不多用这玩意。
4.伺服电机追求很小的齿槽定位力,所以不会像步进那般较劲。当然手感还是会有一些的。

网友C(2008-06-21):
其實,回到基本面,一切迎刃而解:
Tac=[(JL+Jm)*2π*Ne]/60*(Tac-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