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地电路系统的分析方法

楼主(2007-10-09):
试用期间老板给分配了一个高压电源的活,弄了几个月没有眉目。就是因为它的检测回路是个浮地形式的。曾经想过这个浮地端可能与真正的地之间存在一个空气电阻(我姑且简称“空阻”)。但这样分析理由不够充分,因为电路板的任何一个结点都有可能与地形成空阻,仅仅从电路板的实际布局来看是浮地端与地距离较近,但若把这个空阻认为无穷大,则两三倍的距离几乎等效(二倍的无穷大等于无穷大)。我又想是否可以抛弃电路必须形成回路的传统思路来分析,想法是不是太离经叛道?

楼主:
    空气在被击穿前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这是没错的.
别忘了和空气电阻并联的还有电路板,而电路板在被击穿前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容,常为pF级.
    也就是说由于变化的电流给这些电容充放电,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电压.
    即使把一个不能形成回路的电路放在真空中,只要信号是变化的,也会形成这样的电压.
    而如果是静止的信号,则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这让我想起麦克斯韦方程的推导中关于电容的解释.

网友A:
查一下地的分类和概念。

  大地和参考电位地不一定是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