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怪问题

楼主(2007-10-09):
最近有个设备上用到2套S7-300PLC 配置如下 PS307+315-2P+SM321 +SM322+FM353+FM353
刚拿回来的时候,我接上适配器 设置好相关参数 就可以直接下栽程序和在线监控等。突然有一次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STEP7卡死 最后我把程序关掉后,再打开软件在进行通讯操作就这样 就无法通讯了(online: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然后我采用常用的替换法来做,将另外一套PLC装起来进行同样的操作,此时可以进行通讯。不幸的是,当我再次进行通讯操作的时候就无法进行通讯了,时到今日还是毫无进展。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可能是什么的原因,有没有人遇到和我这样的情况啊?
注:我在Properties -PC Adapter(MPI)设置画面将Local connection 选项中选择对应的USB-MPI的那个串口 RATE 是19200
MPI 选项地址为 0 传送速率187.5

网友A:
用个好的电缆看看,直接那个USB的,
查看一下,MPI是否和PLC重复了,速率应该一样把

楼主:
更换过一次USB转MPI的适配器,结果一样的 我适配器上也是19200 不过这个电缆是国产的那种6ES7 972-0CB20-0XA0

网友B:
很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
我也碰到过好好的不能通讯了,重装后才好用

网友C:
降低MPI的通讯速率,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找原装的编程电缆更改MPI通讯速率后下载程序。
曾经遇到过一台PLC就是此情况,被用户用了非西门子原装电缆使用187.5K通讯,情形和楼主相当。后将原装电缆修改MPI通讯速率后下载,告诫用户不要再更改通讯速率后通讯上了。
建议用户购买西门子原装电缆或者兼容电缆,国产的电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楼主:
不是电脑的问题,我同时在用2台电脑进行调试,最有可能是yuanle说的那种情况,我晚上准备找个原装电缆试试,是不是用原装电缆可以通讯上后,在不更改MPI速率的基础上国产电缆还是可以使用多?谢大家的帮助啊

网友D:
这种问题我碰到多次,但每次都是稀里糊涂的解决了,首先是用默认的设置进行通讯,不行就改速率,地址的,总有一次連上。

网友E:
水平一般我就没什么答复了

楼主:
晚上西门子的人过来帮我用通讯卡进行测试了,结果是仍然无法通讯,哎......甚至连profibus也无法通讯上了,真不知道西门子的东西怎么这样啊,没办法东西拿到西门子去做鉴定了,我的工作又得停了,急死个人人啊!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

楼主:
结果出来了,原因就是 yuanle分析的那样,还是国产电缆搞的鬼!看来还是要换个原装的算了。谢谢大家帮忙,特别感谢 yuanle!

网友F:
呵呵,看来西门子过来的那个人也是用的国产的通讯卡

楼主:
别提了,说起来郁闷,人来了,带了卡,没线,晕 要现做 结果找半天没找下DB9的公头 剪了我一根别的 线,最后还是不行 可能线对应关系搞错了,郁闷吧!还好CPU没问题就OK了!

网友F:
还好,我有专用的原装卡。
有些技术支持技术也一般

网友G: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H:
S7-200/300的通讯适配器 怎样分清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我刚要到两只,没有离线的PLC试,在线的不敢试了:

S7-200 PPI线: 明显是国产的,没西门子的任何标识.
              不知能不能用?
S7-300 MPI线: 有西门子的说明书,只有适配器,无串行线,
              自已焊了, 估计是原配的;

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