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屏问题

楼主(2007-10-09):
为什么屏用的时候会出现黑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问题不是很详细!

网友B:
你指的是什么屏啊??

网友C:
你是什么屏幕啊~~如果是液晶的话!!因该是后面的灯管坏了!!

网友D:
如果黑屏坏了!就有可能灯管坏了!
我这有各种触摸屏灯管!1377086515

网友:
我的是HMI啊

网友E:
是什么品牌HMI啊

网友F:
请检查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或者输入电压过低.

网友G:
你们谁知道音频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引用?

网友H:
你的屏是什么时候黑呀,自己过一段时间黑呀,还是一直黑,不亮呀

网友I:
怎么象脑筋急转弯??

网友J(2007-11-26):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89545035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K: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答吧,手机13761012595

网友L(2009-02-06):
黑屏的时候如果还能正常用,说明灯管坏了,我也坏过灯管,从修汽车那里找了一个类似的装上,凑合用了!

网友L:
黑的时候按它管用吗?如果管用只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