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控制

楼主(2007-10-09):
 各位工控高手:
     如何用ACS800变频器实现反接制动?客户要求在停机时,在零速时电机向相反的方向进行的频率和时间可控,主要是防止在事故情况下,拉急停开关时,电机迅速减速停机反转后停机。

网友A:
应该是能耗制动吧!变频器使用返接制动不行吧!

网友B:
客户是傻子。
出现紧急情况时唯一的动作就是停止机器的运行,而不是反转!

楼主(2009-05-08):
怎么是傻子呢?他要求在出现事故时,反转一下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