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达液位计运行中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们公司选用一雷达液位计,而且是知名品牌。在应用中发现,在固定液位条件下,突然跑最大,这时只需将液位排空,或断电再启动,故障消失。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导波雷达还是FWCW雷达?

网友B:
雷达的量程设置可能不真确.

网友C:
你是在DCS系统里看到的数值还是在表头看到的呢?

如果实在DCS系统里看的,那你就要注意接线了,看看在通讯线周围是不是有大功率干扰设备,对信号造成干扰。

如果是在表头里看到的,那就先看看初始设置的问题,还有响应时间等问题。

如果都不是就要实际看看,安装环境。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需要换表了。

网友D:
我们也在应用的过程中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测硫酸98%和105%酸的液位.期间出现过几次的虚假液位:显示值定在某一位置就不在动了,或者定在最大值上不动,致使要么冒罐要么空罐.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