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的更换

楼主(2007-10-09):
变压器油的更换与补充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只要同一型号就可以吗。如果型号不同会出现什么情况?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要拿油直接灌到变压器 油一定要检验的

项目比较多 一般两部分

耐压

和化学分析

楼主:
难道出厂的油没经过检验吗?还得需要自己检验?

楼主:
同一型号还不行吗/

网友B:
更换变压器油必须确保耐压值达到要求,如果不清楚,需要自己做耐压试验.
变压器油的型号,如10号,25号可能与油的凝固点有关,影响并不大.

网友C(2009-03-31):
有没有变压器油更换的相关标准和规范的操作流程

网友D(2009-07-03):
我想知道做化学分析和耐压试验是自己做吗?

  还是去当地的电业局做?

网友D:
  在线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E:
去当地的电力局做

网友F:
只要是检验合格的油就行。要注意的是加油后要静置一天在送电,因为加油时带进空气,在油中形成气泡,使油中的电场分布变得不均匀,易发生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