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线式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式)的接线

楼主(2007-10-09):
就是那种电桥式传感器,2根电源线EX+,EX-,2根信号线SIG+,SIG-,还有2根感应线是分别与EX+,EX-短路的,它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接到仪表上测量EX+,EX-的电压值?

网友A:
工控TV里有个称的片子,看看不错!

网友B:
还有两根是在远距离传输信号是才用的,是传感器的电压参比端,当仪表与传感器相距较远时,压降较大会影响传感器的稳定性及精确度。我们hardy的仪表已经不是6线制的了,我们的传感器有8根,加了两根免标定线。呵呵科技在进步,多多了解市场行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