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时钟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07-10-09):
信捷PLC的时钟功能如何使用?信捷内置时钟,但在编程手册看不到时钟如何调用的指令,我要定于每天的7点钟和11点钟使某个线卷得电,如何实现呢?

网友A(2008-02-23):
在我们XC系列PLC操作手册的第131和132页有详细说明,你可以到信捷的网站上下载该手册,按上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先用TRD时钟读取指令先读出时钟,存到D0,然后用比较指令,将D3与设定值进行比较,这样就以可以了。

   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蠡园开发区滴翠路100号创意产业园7号楼4楼
邮编:214072
电话:0510-85129136 85134136
传真:0510-85111290
网址:www.xinje.com

网友B:
和三菱的类似

网友A:
信捷的PLC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C(2008-04-02):
要定于每天的7点钟和11点钟使某个线卷得电

直接使用比较指令,比较D8015与H07和H11

例如:

LD= D8015 H07
OUT M0
LD= D8015 H11
OUT M1

网友D(2010-09-08):
我要控制定年月日时关机如何编程。

网友E:
LS这种害人害己的事情少做点的好

网友F(2019-07-04):
呵呵,学习一下。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


网友G(2019-12-19):
时钟模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