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通讯问题请教2

楼主(2007-10-09):
各位前辈.我是个初学者.想请教一下我的电脑只有USB口应该怎么跟MT510通讯.普通的USB转232线可以吗.如不行要什么线.还要安装专用的驱动程序吗?我是个新手请各位师傅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十分感谢!!!!
wangtaiyi88@163.com

网友A:
转接线买的时候最好试一下,一般电脑城30-40元一根的转接线就可以使用.但要先把线的驱动程序装好.请问楼主是西南地区的吗

网友B:
很容易,去买就好了啊,
插上后会让你装驱动(买转换器的时候就包含 驱动光盘的啊)
一般的都可以的,不放心可以买好点的啊

网友C(2008-11-29):
可以使用...但要安装USB转232的驱动程序....

网友D:
USB转232一定要买个质量好些的,如果不稳定,会比较麻烦

而且要装好驱动的

网友E:
我是使用PCMCIA卡的,很好用.

曾经咨询过威纶通,回复说北京捷瑞牌USB/RS232肯定行,其它的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