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mt506mv编辑软件问题?

楼主(2007-10-09):
2.7.2版编辑软件的界面和实际界面有区别,编辑界面明显小,选择型号没有MT506MV,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期待中

网友B:
用2.7.3的吧

楼主:
请教转换界面时显示BASE WINDOW() MUST FULL SCREEN SIZE是什么问题?

网友C:
表示"窗口大小不正确",切换基本窗口,必须满屏大小显示.

网友D(2007-12-14):
我的上载后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请教转换界面时显示BASE WINDOW() MUST FULL SCREEN SIZE是什么问题? 怎样解决?

网友F:
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G:
好象屏的尺寸宽小一号

网友H(2008-01-24):
你的设置不对.在编辑里.

网友I(2008-03-01):
没有那个型号应该怎么选择啊?

网友J:
人机类型选MT506T/C(320x234)就行

网友K:
自控小生:
现在新版的V273,V274里面都有MT506M类型的选项。如果旧的软件版本,没有MT506M,可以选择MT506T\C(320*234)类型。
转换界面时,出现提示的英文信息,就是人机类型没选择好,导致编辑的窗口大小和实际屏的大小不一致,只要人机类型选择好了,就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L(2009-02-06):
没有MT506M,可以选择MT506T\C(320*234)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