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水货太多了

楼主(2007-10-09):
现在OMRON的继电器水货太多了,搞得我是真候难分辨了,我买了十多DC12V的继电器,装上去一下子就烧了,没几个可能的.电压各方面都正常,郁闷死了,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识别它啊?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就是了

网友B:
你碰到的是假货,并且是烂货,不是水货。水货是指走私货。大部分假OMRON的继电器并不会一下子就烧了。

网友C:
烂货也不应该一下字烧
可能是垃圾货

楼主:
没办法,送货的厂商和采购等上上下下的关系好得很,老送这样的东西郁闷得很!

网友D:
有问题没搞清楚就往元件上推,再不好的产品也不至于上去就烧。我用的电器元件从所谓最“烂”的货到最好的货都一样,从没出现过问题。不同的质量要有不同的用法,我常用廉价的。

网友E:
改用固态继电器不就不郁闷了吗

网友F:
估计除了买错了的话不会上去就烧的

网友G:
去代理商那里直接购买,

网友H:
找送货的麻烦!!!

网友I:
不至于吧
我买过好几只怀疑假的的(价格就二十几),用到现在没有人说什么烧坏呀

网友J:
如果是29左右,不包括继电器座,这是正品的价格。

网友J:
我现在基本上采用施耐德的继电器替换欧姆龙的了,施耐德与欧姆龙继电器的特点如下(声明我不是托):
1、施耐德中间继电器具有手动操作机构,而欧姆龙没有;
2、施耐德REXL系列时间继电器时间设定范围为0.1秒~100小时,大小通吃,欧姆龙的HY系列时间继电器只有选择什么0-10秒,0-30秒...规格,太繁琐了。
3、施耐德继电器座造型比较不一般,用了这一两年,我还是不习惯,欧姆龙采用的是大众型的继电器座。

网友K:
找正规的代理商订购啊!兄弟@

网友L:
继电器换上就烧坏,有点不可能.

网友M:
我也上过当,还是找正规的经销商好

网友N(2011-08-10):
欧姆龙代理 需要联系980536310

网友O:
欧姆龙  假的多吗  不知道  打3  15  的电话   国产的应该可以的哦

网友P:
继电器换上就烧坏,,可能还有别的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Q:
你找到识别的办法了吗? 我觉得如果您有数字电桥的话,可以测一下线圈的电感。  电感大一点的话,同样的线圈圈数,证明磁芯的磁导率比较高,动作更加有保障。 至于触点和开关铜片质量的话,不拆开看也开不出来。动作时间也不好看。

网友R:
   继电器还是和泉IDEC的好,OMRON中国市场上的正品也不咋滴

网友S(2012-08-22):
这个跟应用有关系的。

上电就烧,应该不是产品的问题,看看图纸,是不是接错线啦,用错电。

继电器,还是OMRON的比较的实在的。

网友T: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施耐德的继电器用着还不错

上电就烧继电器,是指的烧线圈还是烧触点?

网友U:
哈哈,现在烂货很多,建议到正规销售商那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