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按键处理

楼主(2007-10-09):
请教怎样检测按键信号的下降沿,不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A:
用一个标志位记录按键状态,若本次扫描周期读的按键为0,则判断标志位是否为1,若为1,则为下降沿。每次判断后再将当前按键状态写入标志位,供下次判断时使用。

楼主:
多谢伏牛:能否写一个示例,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多谢伏牛指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