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屏报错

楼主(2007-10-10):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望帮忙,非常急.西门子200与台达的屏A10CSTD的通讯,调试时候发现屏每隔段时间会有报警,说是通讯错误9,下面是读某某地址错误,控制器正忙,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我屏的1,2断口都试过了.

网友A:
会不会程序里的某个位在人机里表示有问题呢,
你可以下个最简单的程序,只用两三个位,和数据,来测试它啊,

网友:
注意屏中系统控制区和系统状态区不要设置重复,你还可以试一下在屏中将通讯timeout 和retry,波特率数值增加一些。

网友B:
波特率19200试下

网友C:
将通讯延时时间设为10-30ms

网友D:
我也是总遇到这问题

网友E:
问题解决了么?出现报警都是通讯异常的表现,通讯异常可以从以下几点查找原因1:通讯线制作是否正确2:通讯模组参数设定是否正确,主要是通讯延迟时间要根据实际调整一下3:元件站号有否选择正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了,是通讯延迟时间不够,原来设的10S,增大点就行了,还是比较喜欢用台达的PLC连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