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选择漏电保护器

楼主(2007-10-10):
0.18KW的电机需要配多大的漏电保护器?直接用空气开关起停符合规范么?

网友A:
用普通断路器DZ108 1~1.6A或0.63~1A
你的电机电流多大
漏电开关没有太小的,DZ47LE 5A

楼主:
额定电流是0.58A

网友B(2007-12-05):
你没有说明电机的工作电压是220V还是380V,按此电压等级估算,其电流约为0.63A及0.36A,结合现在市场上的漏电断路器,你可以选择额定电流为1A,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瞬动脱扣器型式为D型的漏电断路器.按照有关规范和使用要求,空开不宜作为电机的频繁起停用.建议还是装入接触器吧.

网友C(2008-03-21):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我认为可以直接空开控制,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可以使用空开直接启动,漏电保护器分30mA、15mA两种,30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