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量采集准确显示

楼主(2007-10-10):
  各位工程师:
      请教你们一些问题,我要做一液体流量采集,传感器是0-20毫安的,流量传感器是5L/M的,PLC模块是AD-081-V1分辨率是4000
我要在NT631C上准确显示采集到流量(十进制),如何转换,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模块我不太熟悉,但是可以这样:
20-4=16  对应的数字量是4000,那么用4000/16=X   实际检测到的值再乖以这个X,就是实际的流量了,但这个流量值是数字量提,你要把它转换成实数形式再显示出来。

网友B:
不用减4
他的表是0-20MA的
4000的分辨率有点低吧
一般都是32767吧

网友C:
楼上说得对,不用减4

网友D:
AD-081-V1这个模块它对应的电流是4~20MA,和你的传感器0-20毫安,可以说你的传感器的测量范围要比AD081的范围大,实际应用中应加上这一部分,(4000+4000X4/20)/传感器的最大量程=传感器的设定值/a
这个a 就是你在程序中要设定的值(这个数值和传感器的设定值是一组对应值)
(我的邮箱CS1D@163.com欢迎来信共同探讨)

网友A:
忽略了,要想准确显示还要在程序中处理“零点”,就是当变送器中没有水流过的时候转换过来的数字量应是0的,如果表的线性不好还要乘一个系数,开始的时候乖1就行。

网友E(2007-11-15):
有问题Q94051004 这个不难

网友F:
要标定的!
充满液体,但不流动:AD0--对应流量0
以给定的流量让液体流过:ADw---假设流量为w
则标定系数:
x=w/(ADw-AD0)
这样标定后任意时刻的流量:Wi=(ADi-AD0)*x

有一种情况可以不用标定:
-----------------------
传感器是0-20毫安的,
流量传感器是5L/M的
-----------------------
就是当流量在0-5变化时,输出的信号和0-20mA是绝对的线性关系,而且一一对应,那么想当于AD值0-8000和0-5是等比例线性关系。
这样x=5/8000

一般变送器是可以调零点和放大倍数的,如果不想标定,就要仔细调!

网友F:
AD-081-V1可以设置成分辨率8000 0.25um/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