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发数据处理

楼主(2007-10-10):
各位工程师:
    请教一些问题,我用PLC采集到一些模拟量,流量,压力等,想用组态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曲线显示
请问应如何显示,我采集到的数据好象在不断的变化.为什么呢?

网友A:
去请个工程师吧!你的问题基本上是几句话讲不清楚滴。

网友B:
组态软件中有都有历史曲线控件,直接使用就是了。

采集的数据在不断变化有可能是有干扰,也有可能是你传感器的量程选得过大,小部分波动就变成打幅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