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Quantum PLC上载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我在使用Unity Pro进行程序下载的时候,原先通过上位机写下去的模拟量都变成0了,有办法解决么?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在Unity Pro中有个设置观察点,没弄清有什么用,请指教.

网友A:
可以先将需要保留的数据上传到一个数据文件里,新程序下装后,再将数据文件下传下去。通过UnityPro菜单“PLC->将数据从PLC传输到文件”和“PLC->将数据从文件传输到PLC”来实现。试试吧!

楼主:
哈 哈 好使好使!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楼主:
对了 有谁用过观察点啊
我没用明白.

网友B(2008-01-08):
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