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传感器

楼主(2007-10-10):
液压传感器是发出什么信号?能直接连PLC的模拟量入吗?还是中间加一个信号板才可用?

网友A:
用一体化压力变送器,输出模拟量信号,可以直接接入PLC

楼主:
如果客户已经用传感器了,安装到位了,有办法加板,市场是否可以买到?

网友B:
可以的,我公司可以做的,021-56872976  QQ439596365

网友C:
这先要判断传感器输出信号
再具体与PLC的输入匹配
如果不合适还得考虑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D:
信号是标准的直接连没有问题

网友E:
有标准接口的可以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