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问:威纶的屏与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怎么连接?

楼主(2007-10-10):
威纶的屏与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怎么连接?通讯线怎么做?哪位用过啊

网友:
通讯线可选择S7-300-MPI电缆,PLC类型选择S7-300 PC ADAPTER,在PLC设置中波特率设为19200,PLC站号:2,在PLC端波特率设为187.5K,站号为2.其它参数设置按照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