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齿带传动的立轴加光栅尺?

楼主(2007-10-10):
  立轴的上下两端都使用齿带牵动,其中一端齿带直接由步进电机驱动,而另外一端齿带通过一个机构由同一台电机驱动。控制的主要目标为定位精度。现在不采用光栅尺,影响定位精度的主要有两大块:

1、采用三相步进电机,细分为3000pulse/转,由于高细分下的步进电机会存在“大小步”现象,还有可能出现很难察觉的偶尔丢步现象,以及全/半流切换引起的微小位置变化,等等,都会对定位精度产生影响;

2、采用齿带传动,这种结构对精度的保持能力比较差,常见的是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两端齿带的松紧程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可能会引起立轴微小的歪斜,另外,齿轮齿带之间的传动间隙容易累积定位误差,等等

   针对以上问题,想到是否能够通过加光栅尺的方法来弥补这些定位精度上的不足,问题是怎么去加,立轴有上下两端,是只在其中一端加,还是两端都加?如果只在一端加,另外一端由于立轴的微小歪斜引起的精度变化如何去反映和纠正;如果两端都加,就会有一个以那个为准的问题,而且这两条光栅尺安装的相对位置难以确定,因为联系它们的立轴本身可能就不完全垂直。

   希望有光栅尺使用经验的同仁能给一些建议。

网友A:
如果只是由一台电机同时驱动“立轴的上下两端”,则即使都有光栅尺,由于电机之外传动环节的影响,也很难保证两端都满足精度要求。不如只装在由电机直接驱动的一端。

与其加光栅尺补偿,就成本而言,不如直接换成伺服。

楼主:
To 波恩:

   “不如只装在由电机直接驱动的一端”,那另外一端的精度怎么保证?这样,就只能通过机械结构自身来保证了,也就是说,另外一端(非驱动端)要靠结构来保证其随动性能了。并且,装配的时候还要保证立轴和光栅尺很高程度上的垂直。这些通常在工程上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另外,换伺服的方法只是克服了步进驱动对定位精度的影响,也就是我提到的两大因素的第一点,而对第二点没有任何帮助。其实,光栅尺的应用往往是为了解决第二点因素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来干什么?考虑过在一条光栅上,用两个读数头吗?

楼主:
To lg_006:

   机构是这样的:

   上端导轨 -----------------
                          | |
                          | |
                          | |
                          | | 立轴
                          | |
                          | |
                          | |
   下端导轨 -----------------

不存在“在一条光栅上,用两个读数头”

网友A:
立柱架在上下导轨上横向移动?如果真是这种结构,则以单端驱动必不能同时满足两端的位置精度要求,这是典型的龙门结构,只不过是竖起来了,就算是两端都加驱动,也需要较好的同步算法才能保证龙门同步运行。如果只驱动一端,则需要依靠有效的机械结构来保障另一端的相对精度,其中也必须考虑齿形带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立轴上没有导轨,那还真的比较麻烦。行程有多长啊?

楼主:
To 波恩:

  “立柱架在上下导轨上横向移动?”--是的,此横向移动为X方向。

To 刘岩利:

    立轴上当然有导轨,执行机构沿立轴上的导轨运动,此运动为Y方向。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机构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此机构的定位精度,要求在600mm的行程内,重复定位误差在正负2个丝。

   个人感觉,加光栅尺是比较可行的方法,但苦于如何在此机构上应用光栅尺,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B:
晕,这种结构啊?同意版主说的,必须用双驱动.

网友A:
上下导轨间距有多大?如果坚持用单驱动,就想办法保证上下间的抗扭转刚度吧!

楼主:
To 波恩:

   “如果坚持用单驱动,就想办法保证上下间的抗扭转刚度吧”

   --如果立轴的上下两端的传动机构是丝杆应该会好很多,可现在恰恰却是齿轮齿带,短时间内也还不能改成丝杆的,所以才想试用光栅尺来解决定位精度问题。

   --另外,我个人感觉,这似乎还不单纯是一个单端或双端推动的问题。我想在光栅尺的典型应用中,应该有类似的范例,能够巧妙地通过一定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关键是咱还没有掌握这个手艺。

楼主:
To 波恩:

    上下导轨的间距是500mm。

网友C:
光栅尺只是一个位置检测的东西,更明确一点,只是检测读头与尺带,或者叫动尺与定尺之间的相对移动。但就光栅尺而言,在五、六百毫米的行程内,精度做到1丝是没有什么难度。如果是第一次用光栅尺的话,就我见过的问题,有尺身与导轨不平行,造成线性误差的,也见过读头与滑块之间用细长杆连接,造成形变误差的。另外,如果,滑块本身在运动中的直线度、平面度不好,光栅尺只会暴露问题,不一定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A:
500mm,还不至于需要双驱动。这么近的距离为什么要上下两端都驱动,不甚明白。按照楼主2007-10-11 18:13:00的图示,加光栅是到底要保证横向的精度,还是垂向的精度?

楼主:
To 波恩:

   “这么近的距离为什么要上下两端都驱动”--主要是因为单驱动一端,另外一端的随动性能不好(基于机构上的成本问题考虑)。现在机构上的上下都驱动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联动传动杆,电机轴与此杆直联,此杆两端通过齿带连接驱动立轴的上下两端。

    我考虑的主要方面是,在尽可能不改变现有机构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方法,比如应用光栅尺,来提高定位精度。

   “加光栅是到底要保证横向的精度”,光栅加在上下端导轨上就是为了保证X方向精度,加在立轴上的垂直导轨上,就是为了保证Y方向的精度。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单驱动一端,另外一端的随动性能不好(基于机构上的成本问题考虑)”———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节省成本的结构,如果刚度不好,则再怎么加光栅,也很难同时保障X轴上下端的同步精度。

楼主:
To 波恩:

   呵呵,在满足系统性能指标要求的情况下,当然是成本越低越好了,什么事情也不能纸上谈兵。

   现在系统没有上光栅尺,还是能够工作的,只是精度不太高。另外,回到我原来提出的问题,我加光栅尺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证立轴两端的精确同步,也就是说,即便同步不好,只要能够被光栅尺感知,然后系统根据光栅尺的检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就可以。

   关键问题是,不知道在光栅尺的应用上,有没有为立轴加光栅尺的典型范例,以及相应的数据处理方法。

网友A:
这么说楼主的目的是在线感知和实时补偿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很可能起到一定的预期效果的。其实光栅装立轴还是卧轴都是可以的,立轴安装应没有特别限制,数据处理则要看所用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