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启停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请大家帮帮忙,帮我设计一个电路。  四个开关,控制一个灯。要求:任意一个开关闭合灯都能亮,任意一个开关断开灯都能不亮。
 希望能画张图,出来

网友A:
希望能把问题说明白.
到底是任意....能亮  还是  任意....不能亮.
照你的说明.当两个开关0两个开关1的时候到底亮不亮.

楼主:
任意闭合灯都能亮
任意断开灯都能不亮。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网友B:
   希望能把问题说明白.
到底是任意....能亮  还是  任意....不能亮.
照你的说明.当两个开关0两个开关1的时候到底亮不亮.
此情况到底算任意闭合还是任意断开?

楼主:
晕~~~~0是什么意思????就不是不通.或者就是断开
      1呢???当然就是通了.或者叫闭合.
中间有个空挡

网友C:
两边放开关

网友D:
怎么画图啊?你到电工之家里去找,那里有。

网友E:
CAD怎么发啊 ,都给你画好了

楼主:
发到我的信箱谢谢!!
aidlx520@yahoo.com.cn

网友A:
嗨!这个袁某某.想帮你都不行.
你看我和祥子都把你的漏洞说出来了还不悟.
我再问一遍:当两个开关都打到闭合,另外两个开关都打到断开的时候,到底灯亮不亮.现在的状态是任意一个开关闭合也任意一个开关断开.

楼主:
当两个开关都打到闭合,另外两个开关都打到断开的时候,到底灯亮不亮
=应该不亮

网友F:
这个电路不算复杂,具体的控制方式与2只开关控制一个灯一样,能把2只开关的电路搞清楚,4开关电路也一样,仅仅又多了2根线。
不过,电路归电路,真正实施还有难度,4连开关怎么买?

网友G:
楼主表达里面有矛盾

例如:2个闭合,2个断开的情况下
根据任意一个开关闭合灯都亮,因为有两个开关闭合,所以灯应该亮
根据任意一个开关断开灯都灭,因为有两个开关断开,所以灯应该灭
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G:
你想表达的是如何用双连开关控制一盏灯吗?

网友:
根据任意一个开关闭合灯都亮,因为有两个开关闭合,所以灯应该亮
根据任意一个开关断开灯都灭,因为有两个开关断开,所以灯应该灭

网友H:
真是有点矛盾

网友I:
我的论坛上有图,有空去转转吧!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bbs/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bbs/UploadFile/2007-10/200710172020880253.jpg

网友J:
是不时老考察大家的逻辑思维呀?看不明白。同意加工高手

网友K(2009-06-23):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实际中不实用

网友L:
请大家帮帮忙,帮我设计一个电路。 四个开关,控制一个灯。要求:任意一个开关闭合灯都能亮,任意一个开关断开灯都能不亮。
 希望能画张图,出来

-------------------------------------------

1。四个灯被双连双刀开关控制,可以实现,但这程双联双刀开关买不到;电路图可搜到;

2。用自锁电路控制吧,每个开关都可控制灯的,只要一只220V的继电器;

3。用单按钮电路,要三只继电器,可以搜到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