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和利时DEH操作员站断网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各位大虾:
    我厂的两台DEH操作员站多次出现断网故障,具体现象为:操作员站报警“模块错误,请检查”,报警记录中记录“某操作员站A网故障,某操作员站B网故障”,故障出现无时间上或其他规律,每次故障持续时间从30多秒至2秒不止。检查模块无错误指示,网线无松动等现象。请各位大虾指教,该故障可能是何原因?

网友A:
两操作站运行的不一致.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这两台操作员站不是同一台机组的,互相热备运行,两者之间没有物理上的直接联系,所以似乎也不存在运行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B:
是否有重复器故障的可能。

网友C(2007-11-26):
模块错误,请检查

网友D:
我们也遇到过,应该是网卡的配置冲突了,你可以查查

网友E:
有可能是热备冗余不完善造成的,你们用的是和利时哪个型号的系统?

网友F(2008-01-05):
更换质量好的交换机

网友G:
今天刚查这个问题,只查到网线故障点是由DISKDEV设备存储和记录,但查不到它是由什么条件触发的

网友H(2008-06-29):
更换一个网卡,或者换一个插槽。

网友I(2009-06-23):
断网一般的情况如下:1.网线有问题。2.网线未插好。3.网卡有问题。4.交换机相应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