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有频率,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0):
各位高手,在我的感觉中,变频器显示的有频率输出如30HZ,电机应该在运行,可实际中不是这样的,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型号多少,我是三菱的。

网友B:
变频器问题
输出线断
电机开路

网友C:
查一下变频器在运行时是不是有电压输出.

网友D:
变频器显示的是设定频率不是运行频率。

网友E:
正反转控制接通一个.

网友F:
你是否已经给了运行指令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测量一下变频器的输出侧有没有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G:
大部分可能是电机线断.

网友H:
没有启动信号

网友I:
变频器显示的是设定(给定)频率不是运行频率。

网友J:
逆变器坏了

网友K:
只给了频率信号,没给运行信号

网友L:
给个矢能和方向信号呀

网友M:
有可能参数没设置好,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N:
看看有没有输出,有则是线路或电机的问题,无则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O:
没按运行键吧

网友P:
连接的PLC是什么牌的是不是P[LC内部的程序出错了。

网友Q:
你的运行信号给出了吗?看看有没有输出,查查接线正确吗.

网友R:
更换个负载或者更换个变频器

网友S:
运行信号没给不会运行的

网友T:
我想也是没给运行信号

网友U:
确定运行信号是否给定
     变频器是佛有电压输出

网友V:
变频器面板既可以显示 设定频率.也可以显示 输出频率
支持   痕迹***问问问   的观点,关键看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W:
首先落实指示的频率是不是设定频率呀,没有切换到运行频率
是否给定了启动信号

网友X:
看看参数中输出电压设的是多少

网友Y(2007-11-09):
你的输出频率一定在闪烁吧

网友Z(2008-08-06):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AA: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事,就是频率可调,输出端没电,就是用继电器控制信号的,换了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AB:
显示的是运行频率吗?

网友AC(2009-02-14):
看有没有运行信号

网友AD:
1.变频器显示的是设定频率不是运行输出频率。

2. 只给了频率信号,没给运行信号

网友AE:
电机短线,我经常遇到

网友AE:
电机断线,我经常遇到

网友AF:
哈哈 量量输出端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