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空载?

楼主(2007-10-10):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能不能不拖负载(如电机)让它空载运行?

网友A:
当然能啊

网友B: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C:
你是不是在开脑筋急转弯?坏变频器不能。

网友D:
关掉零负载检测功能行了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不能长时间空载和低载,什么是低载呢?就是负载率在10--30%。一般变压器的负载率要在30%以上。

网友F:
可以空载,但不能长时间。

网友G:
有些是看你的控制类型,比如ABB 的DTC控制,好像就不行

网友H:
如果是维修检测的话可以的,但最好别长时间的

网友I(2008-01-23):
下面引用由孙龙驰在 2007-10-10 15:51:00 发表的内容:
  你是不是在开脑筋急转弯?坏变频器不能。
--------------------------------------------------------------------------------------------
呵呵 ,同意

网友J:
能,模拟运行

网友K:
商家最希望的事,有什么不能。现在马达负债太重时,我们还要考虑加大变频器功率,那样变频器发热才不会太严重。不过负债太低时,能耗比也低,不合算,除非你是电厂。

网友L:
但然可以

网友M:
不能空载还叫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