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p和速度问题.

楼主(2007-10-10):
多个传送带频繁启动和停止接送物体(为一批,不是一个).
如果速度不一致, RAMP不一致, 可能导致物体间距的拉伸/缩短/走偏.
问题是各传送带五花八门, 有国产, 有国外, 有变频控制, 有伺服控制, 扭矩大小不一,电机功率大小不一, 减速比大小不一, 有的RAMP时间有2位小数,有的只有一位等等.
速度同步好办.
RAMP同步好难啊, 其中一台启动RAMP设为0.83s往左偏,0.84s往右偏. 还有几台3.5s拉长, 3.6s缩短.
还有变态的,国外的设备,一台变频器下挂两台电机型号功率一样,减速比一样, 但是一台传送带长点(负载)大点, 速度竟然差个0.8m/min, 按3秒通过, 就有40mm拉长或缩短误差啊.

各位有好办法吗?我觉得已经不是电器能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A(2009-02-14):
电器只能解决驱动同步,要实际解决传送同步必须要调节好硬件部分,如传送带磨了,减速机的间细   新和旧又不一样   首先要把硬件间细调好到一样  再考虑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