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CDMA数据传输

楼主(2007-10-10):
我现在想用两个WAVECOM公司的CDMA模块传输数据,采集心电信号后通过CDMA网络传输到计算机监控端,我想利用CDMA的数据业务,不用短信传输,请问可利用什么具体的业务方法?是不是要用到AT指令?是不是WAVECOM公司的AT指令手册中的Data Command指令?具体的用法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谢谢!

网友A:
采集的心电信号可以通过CDMA DTU传输到CDMA网络,计算机终端通过CDMA MODEM或者CDMA DTU上网来接收心电信号。如果是采用成品,就不需要用到AT指令哦,如果自己采用CDMA 模块开发,肯定就要涉及到AT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