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频器

楼主(2007-10-10):
本人用的是三菱E500变频器,3.75千瓦的变频器.一台国产的变频电机,2.2KW的.用变频器带电机时,电机电流很大.十A,电机额定电流才五A.变频器总是过流报警.如果不通过变频器,直接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就没问题.如用同一台变频器控制其他电机也没问题.我换了几台变频器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如这几台变频器用在其他电机上都运行正常,电机接线也没问题.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啊?

网友B:
电机有问题啊

网友C(2007-11-20):
从述说的来看,变频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用接触器带动电机是电机的电流测量过吗!!是在额定电压的情况下,运行吗!电机到变频器的动力线有没有问题,
.

网友D:
查看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E:
电机到变频器的电线不能太长!
带的是潜水泵吗?
把P14改一下试试!
P19改到380V
加减速时间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