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提示无法分配驱动器映象表

楼主(2007-10-10):
S7300+IFIX作了个项目,在用IFIX连接i/o驱动器时,总是提示无法分配驱动器映象表。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知道该方面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2010-06-28):
在IFIX数据库建立与配置过程中,如遇到提示XXX驱动无法安装的问题,如何解决?
到ifix安装目录,找到Default.xxx文件,复制到当前工程的PDB目录,重启iFIX,就OK了
其他驱动就找对应的Default.xxx文件,xxx-驱动名称;如MBE,OPC RSLinx等等

网友B(2011-09-07):
1楼和2楼的朋友说的对,我正在为次困惑,帮大忙了,谢谢!

网友C:
对 就是楼上的这种方法

网友D(2012-09-25):
1楼高手!确实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