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07-10-10):
需要选择定位模块与放大器吗,请各位大虾予以指点,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是必须有步进驱动才能工作的,至于定位模块,看具体定位需求,简单的,单片机也可以控。

楼主:
请教波恩版主:
1、三菱的定位模组QD75可以驱动伺服放大器,有开路集电极系统与差动驱动器系统两种,不知是否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放大器?还是通过几个晶体管的口输出来实现?
2、目前,控制系统要求步进电机有六个移动位置与一个原点位置,原点位置需要安装原点SENSOR与近点狗信号,不知那六个位置是否需要SENSOR。
3、FX系列定位指令中有相对与绝对控制指令应该可以使用,但三菱的Q系列PLC为何没有定位指令呢?

网友B:
如果连接步进电机,可选择集电极的QD70P,速度变化细微,加减速平滑,对应4轴/8轴。

网友A:
1.能带伺服的定位模块,一般应可以带步进,至于接口,要看如何与步进侧的接口,只要符合接口驱动的电压电流要求,用集电极开路或差动驱动都可以。
2.一般设计,原点处需要一个传感器,其它位置可以由定位模块编程解决。
3.既然叫做定位模组,就应该有定位出力能力,具体资源建议差手册,或自询厂家/代理商。

楼主:
请教波恩版主:
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吗?
或者说有没有步进电机与驱动器可以推荐使用的,谢谢!

网友A:
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不过相对伺服而言,成本优势有限。
可以推荐的步进电机与驱动器很多,在此推荐北京和利时电机。

网友:
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不过相对伺服而言,成本优势有限。
如果功率小,成本优势就不小了。另外,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其实是应用方便,相对于伺服这样的闭环系统,开环的步进电机要方便得多。即使通过编码器反馈做闭环,对很多人来说,也比调PID容易多了。

网友A:
“如果功率小,成本优势就不小了...”———有道理!

网友C(2008-05-28):
本公司生产42、57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电话:051988776778

网友D:
谢谢波恩推荐我们和利时产品.15996200486

网友E:
本公司生产28、35、42、57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电话:13671810488

网友F:
本公司专业生产光电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型、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具有一定的开发实力。电话:13901502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