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SAMCO-e变频器维修请教

楼主(2007-10-10):
请教各位师傅三肯SAMCO-E系列变频器   EF-4.0K    4KW  380V

主板上IC5 的型号是什么。 变频器之前给东莞一家的维修公司修过。没有修好,

就把主板的IC拆了,目前不知道型号,请问各位熟悉这款的朋友,给予提示。

主板CPU附近有一个8脚贴片IC5的位置,是什么型号的IC。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给游击队修了...我这里可以修,如果需要整个CPU板也可以,,,,三垦配件有大堆....13008964596.....

楼主:
那就麻烦三毛兄帮小弟看下哪个IC5是什么型号的吧。

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吧
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B:
谢谢!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上标358下标339,三垦出现AL2时一般换它就好的,具体不清楚,好象是专用的程序芯片........恐怕难买呀

楼主:
显示是正常的。可驱动电压没有。  不知道什么缘故。之前是炸了模块的。拆下模块测量,电压为0V。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2008-09-01):
我厂用此变频器按的电动小车。但老是不到位,是怎么回事啊?请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