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315-2-DP CPU突然STOP

楼主(2007-10-10):
现场运行几个月好好的,但前段时间CPU突然STOP了,但DI/DO/AI/AO模块及通讯模块上没有任何红灯,把CPU重新RUN下,一切又都正常了,这个情况可能一天发生几次,也可能一个礼拜发生次,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查看CPU的诊断信息,或许会给您带来一定的帮助。

网友B:
是啊,再现诊断一下,范围会缩小很多

网友C:
我还没有遇到过呢,楼上的意见很好啊,
不过我还有一个很笨的办法,就是换个新的CPU看看,会不会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呢,以便判断是程序还是硬件啊

网友D:
以前我们碰过一次是线路对地瞬间短路

网友E:
原因很多
诊断一下就好了
有故障信息

网友F:
增加几个诊断块,应该可以诊断出事什么原因。

网友G:
 1.加载OB85 OB121 OB122

 2.可能程序中有数据溢出

 3.STEP 7 可诊断

不会,学习!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现场干扰造成的,我以前遇到过,CPU在运行,3~5米远处有工人用电钻干活,然后CPU就STOP!!!

网友D:
不是把,我们也没碰到这回事啊

网友H:
作者: TASS ,2007-10-10 14:13:00 发表于:《Siemens PLC论坛》 共有11人回复,212次点击  加为好友 播客 博客 发送留言
   现场运行几个月好好的,但前段时间CPU突然STOP了,但DI/DO/AI/AO模块及通讯模块上没有任何红灯,把CPU重新RUN下,一切又都正常了,这个情况可能一天发生几次,也可能一个礼拜发生次,请大家指点下

太巧了,我们厂里的一台德国设备也是这样的情况,CPU也是315-2DP的

网友F:
有什么结果吗?

网友I:
我单位用的也是315-2DP,没遇到过此故障,有结果的话请公布一下,以便学习。谢谢!

网友J:
先看看cpu诊断区的内容,可能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K: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