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高手

楼主(2007-10-10):
     各位高手,请问你在选择触摸屏最先考虑他的什么功能,什么样的屏你们会选择???
各位高手接招了哦

网友A:
首先选定规格,然后根据你的具体的需求来选择.
功能好的当然价格就高一些.

楼主:
那你觉得eview和wenview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区别:两个功能都差不多,很简单的,eview有文本显示啊,wenview没有,价格就差那么一点点,没什么区别,有什么需要详细询问可以加我QQ:282667008

不会,学习!

网友:
eview和wenview,以前是一家的,能有什么区别。第一步根据客户项目选择大小尺寸5.7'~15';第二步项目大小,HMI的处理速度;
第三步,需要的通讯能力,比如双串口以太网等;第四步,就是价格商家了

楼主:
处理速度好象每家在产品说明上都有标明,那该如何

网友C:
通讯能力和反应速度,当然要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