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远程站之间如何布线?

楼主(2007-10-10):
请教各大侠:我有一400双机PLC,带三个远程站.主站和其中一远程站在一起.另外两个远程站分别以主站为起点距离差不多!
我想请教一下:另两个远程站能不能分别向主站拉Profibus电缆!还是要一个站一个站的往下拉电缆?

网友A:
试试光纤通信吧.信号稳定. 国产12M Profibus数据光端机NS21. NS21系列产品是在多年设计研发国内相似产品的基础上,参考SIEMENS 产品OLM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Profibus总线数据光端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透明传Profibus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OLM,在应用上要比OLM简单。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同类的国内首款金属铸造工艺外壳,使产品档次提高到新水平、逻辑对等(相对于物理对等连接的结构而言)的现场光总线、最高速率可达12Mbit/s、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同时可以为嵌入式产品应用提供嵌入式微型模块式产品(产品尺寸仅有半个名片大小)。www.gougun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