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怎么把PLC从运行状态改为监控状态

楼主(2007-10-10):
在PLC串口通信中,利用上位机怎样把PLC从运行状态改为监控状态?

网友A:
在CXP软件里改就行了,一般默认插入编程口就到编程模式,改了后就不受影响了。

网友B:
你的CXP里面有的啊

楼主:
不用CXP软件,我是想用命令的方式通过自己编程的改变PLC状态,要怎么设定呢??

网友C:
可以用上位机将PLC的DM6600字的内容更改为0201

楼主:
"WD"命令在运行状态下是不能写入的,那么的怎样才能通过程序把DM6600设为 0201呢??

网友D:
除了使用上位软件包实现外,在PLC和序里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