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伺服驱动模块

楼主(2007-10-10):
各位高手大家好:
    最近实验室要做一个实验,老师说要用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因为价格低),我提出用直流伺服驱动器,但是被否定。老师的意思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模拟量作为给定速度,通过调速模块驱动电机,说这样比较简单。系统需要的功率为500-1000W,我查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济南科亚有类似的模块,但是必须停车之后才能反转,不能往复运动。
    我对伺服系统了解不是很多,若有合适模块请推荐几个,请各位高手指教:)本人不胜感激!另外,用现成的伺服驱动器+电机应该比用模块自己搭更容易吧,老师怎么说模块简单呢?莫非驱动器价格高?不知一般多少钱?

网友A:
看速度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老师提的方案。调速模块的速度控制能力是很有限的,当然远比伺服便宜。

楼主:
对速度要求倒是不高,但是老师要求带反馈

调速模块一般都是带机壳那种吗?有没有封装好的呢?老师说有像功率放大器的,模拟量电压输入,可是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功率要几百瓦啊!有几个专用芯片,都是机器人上用的,驱动功率达不到:(

网友A:
楼主的老师有没有提出具体的调速指标,想用什么样的速度反馈。无论是直流伺服还是调速模块,本质上都是功率放大器。几百上千瓦的功率,单芯片很难解决。

楼主:
各位好,这几天又找了一下,发现上海超诚有符合要求的模块,模拟量输入的,可驱动直流电机。还有一款Apex的大电流型功放PA04,老师好像更喜欢用功放,但是又要求有位置反馈了。我现在的想法是用测速发电机作为速度反馈,速度控制器由差动放大电路实现,用电位器作为位置反馈,位置控制也由运放实现。过一会儿把我画的简图贴上来:)
另外问一下,这样实现起来是不是很麻烦,现成的伺服系统会贵很多吗?500W以下的,老师要求快点,说自己做简单!!!但是最近还得忙着找工作,愁啊!

楼主:
初步想法,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位置控制用电位器不是太好,速度极限,寿命,分辨率都是问题。
  像你老师这样的要求恐怕会是无底洞了,调速—>速度反馈——>位置反馈———>下一个要求会是什么呢?
  “老师要求快点,说自己做简单”———那就请老师知道你如何做?如何做得快好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买现成的直流伺服。

楼主:
    实验要求的是往复运动,由于驱动的模型浸在水里,摆动频率也不会很高,实验不会经常做,所以寿命倒不是问题。本来说是速度控制,现在老师要求变了,要位置控制。其实我觉得这个实验主要是确定速度和模型上受到力的关系,只要调整速度给定值就可以改变摆动的最大角度,即使不超过一个周期应该也可以!
    老师要我自己做估计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但是我这方面的经验不多,真做起来还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再和他商量一下吧,先用现成的模块做个速度伺服,需要的话再加位置环,这样可靠性和开发周期都有保证
     谢谢波恩版主的指导:)

楼主:
我想用的上海超诚的模块是这样的,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同意:)老师嘛,必须和他好说好商量的,没办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