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与Profinet通讯?

楼主(2007-10-10):
Contrologix5000与西门子S7-300通过以太网通讯,用MVI56_GEC来实现。MVI56_GEC这个模块本人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请问那位大侠用过?可否谈谈运用编程以及配置的大体思路?

网友A:
你讲的MVI56_GEC模块是哪个公司的模块?是rockwell的,还是西门子的,还是第三公司的。
要实现EtherNet/IP与Profinet的通讯,可以有两种方式:
1. 在ControlLogix这边要选用EWEB模块,而在S7-300这边要选用支持TCP/IP的模块,一般是343-1 Advanced(原来叫343-1 IT)。在A-B PLC这边用MSG指令,在S7-300这边用FC5,FC6。
2. 选用第三公司的网关,如HMS或woodhead公司的网关。

网友B:
MVI56_GEC是AB的协作公司ProSoft出产的模块,具体要看它的说明书用吧。

要实现真正的EtherNet/IP与Profinet的通讯,这是两个不同协议的转换,应该要用网关才行吧

网友A:
firstrazor:
EtherNet/IP与Profinet是使用不同的应用层协议,一般情况下要通讯是应改使用网关,但是这两者的一些产品都支持TCP/IP协议,且可自定义应用层,也就是说可以通过Socket编程来实现,就是说直接使用传输层协议来通讯,我编过二者的通讯程序,用TCP和UDP都可以。

网友B:
有意思。你是说你做过的系统有EtherNet/IP与Profinet没有通过网关直接在一个子网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各自的实时性还有保障吗?很想知道。

网友A:
难道通过网关还能保证他们的实时性?网关是在不同协议之间转换,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实时性。对了更正一下,严格来讲我所做过的不是不是实现Ethernet/ip与Profinet间的通讯,实现的是A-B ControlLogix系统与siemens S7-300间通过以太网的直接通讯。

网友B:
我还以为老兄有突破性进展呢,呵呵。不过,还是要顶一下

楼主:
感谢伊佑,firstrazor!
MVI56_GEC,ProSoft公司模块,S7-300 PLC配备工业以太网模块CP343-1 Lean 。
因该是通过Socket编程来实现!
伊优,您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思路方法以及实现过程吗?非常感谢喔!可以的话相关资料麻烦你发一份给我:lailin@cq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