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7-10-10):
一台工控机插一块运动控制卡,通过控制一电机驱动器,来驱动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目前,缺少一块运动控制卡,预计是三轴或四轴,需要两轴插补,不知该如何选卡,其中也要考虑价格因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一会儿就会有一大堆厂商和你联系~~

网友B:
楼主介绍资料太少,起码要根据所需要的功能,要达到的速度,卡的接口,电机的口,电机要采用的控制方式,卡所提供的函数库,卡所使用的语言来选;质量,技术支持,服务,价格,等也要综合考虑吧?仅是楼主介绍的这些大多数卡都能达到啊

网友C:
那就用TRIO控制卡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现在做这块的供应商很多了,国外的有美国和英国的,国内品牌有固高,成都步进,雷赛等,我是固高公司的,固高卡从控制速度,精度,查补功能都不错的,我的电话021--54220960。留个邮箱先给你点控制卡资料看看。

网友E:
我们是做美国的PMAC
电话:15810083432
王立强:010-84287468-602

楼主:
baoyu116340@163.com
需要4轴运动控制卡,带模拟输出口,欢迎给我寄详细资料,选好后,我会给你们打电话,最后咨询价格。
进口的可能太贵,我们可能买不起

楼主:
电机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是BRUSHLESS SERVO AMPLIFIER
有两个口REF+ REF- 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电机所在位置是用光栅检测,选择控制卡只要满足两路模拟输出口,可以读取光栅的输出,从而得到电机的位置,即可

楼主:
一个轴就需要两路模拟输出

网友F:
“一个轴就需要两路模拟输出”? 是因为看到驱动器“有两个口REF+ REF- 来控制......”?楼主的理解未必正确,“REF+ REF-”很可能是差分输入的速度模拟指令接口,而不是2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