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通讯问题

楼主(2007-10-10):
   在最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我们使用CITECT上位机、MOXGRAF下位机以及MOX的I/O模块。
   故障现象1:更换一个新的MOX通讯模块后,DIA灯闪烁、ERR灯不亮,但无法进行输出调节。(底板为原底板)
   故障现象2:频繁出现通讯中断现象。即上位机突然没有任何数据进行交换,重起CITECTRUNTIME后又可以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9-01-16):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可以检查一下接头的焊点是否虚脱,然后换一个插槽试一下。另外更换新的硬件需要对驱动进行刷新。地址应该不混错吧,跳线和拨码开关等要和以前的一致。

网友C(2009-12-17):
我们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D:
1.需要对MOX通讯模块做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