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07-10-10):
中央空调用的新风机组,进风口处有一个电动调节阀,不知如何控制的?如何接线?好像是一个单相220V 的电动机,上面并了个电容

网友A:
应该是伺服电机吧

网友B:
每一个电动调节阀配套有一个控制盒的

楼主:
没有发现有控制盒,是在风口上面吗?

网友C:
是模拟量控制还是开关量控制?

网友B:
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D:
是不是就是一个电动执行机构啊?

网友B:
是啊,是啊,类似气动调节阀

网友D:
我有一个引风风门的图纸,是电动执行机构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用,你邮箱给我,发给你

楼主:
谢谢大师们,应该是电动执行机构 ,我的邮箱:dsqdsq666@163.com

网友E:
我以前拆掉一个看了一下,是一个电容和一个小电机加两个微动开关组成.微动开关是可调流量的,我在另外一个厂看见是靠输出模拟量信号控制.

网友F:
如果是气动的话是靠模拟量控制.

网友D:
出差了十几天,邮件已经发出去了。DDZ-III的控制器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网友G(2008-07-07):
没有这方面经验  学习中!

网友H:
通过DDC控制器来控制的。

网友H:
楼宇控制里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I:
应该是电动执行机构,现在用的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电动执行机构,现在用的很多

你的打开盖子

里面有接线的

一般要有电源

上下限

模拟输入输出

要是气动的

只需要一个电源和模拟量信号

得调试的

网友G:
你好!漫步的流星。

一涉及到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不就复杂了啊!就相应的用到检测风流量变送器了。请问有具体的资料吗?

给我一份 好吗? caoqitao2007@163.com  这是我邮箱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