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星三角启动跳闸

楼主(2007-10-10):
星三角启动时,星型启动正常,切换时断路器就跳了!我是用PLC做的程序,18.5KW水泵电机,启动延时时间5s。不通三相电时,启动切换正常,通电就不行了,我量了电机的绕阻没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影响到调试进度,急求帮助!!

网友A: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检查一下交流接触器是否有问题?电动机是否绝缘电阻达不到要求?

楼主:
电动机绝缘电阻达不到的话星型启动也应该不正常啊。

网友B:
检查断路器的容量和质量,还有延时时间,是否不够,再延长几秒.试试.

网友C:
前段时间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电机受潮引起
最好用摇表测试一下

网友D:
我曾经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后把三个接触器都换了,就没事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郭庆党在 2007-10-10 21:44:00 发表的内容:
  检查断路器的容量和质量,还有延时时间,是否不够,再延长几秒.试试.
--------------------------------------------------------------------------------------------
我这里有三台同样的电机,同样的配置,其他两台没问题

网友E:
三角型接触器的灭弧罩可能破损了,换一个试试.要不然就是断路器有问题

网友F:
将U1,V1,W1和U2,V2,W2两股绕组区别开来,再接试试!

网友G:
很简单的问题
用星三角的2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互锁

网友H:
你看一下相续是不是反了

网友I:
 nhy362: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0 22:44:00
    很简单的问题
用星三角的2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互锁

接触器没有锁,造成瞬间两接触器同时都在吸合.

网友J:
可能两接触器的两个互锁的触点瞬间同时接上了,
可考虑:先两个接触器同时断开一瞬间后,
再把一个接上,减少同时接通引起断路的可能.

网友K:
下面引用由heidai在 2007-10-10 22:37:00 发表的内容:
--------------------------------------------------------------------------------------------
将U1,V1,W1和U2,V2,W2两股绕组区别开来,再接试试!

网友L:
本人也遇到过此现象。
1  断路器额定电流低。
2  星--角转换时间过短。
3  角形时线圈相序错误。
个人意见,关注中。

网友M:
把电机线撤了看行不.

网友N:
应该是空开的问题吧,换一个.

网友O:
我公司有台120KW的,也是转换到三角行时断路器就跳,经检查发现运行接触器机械卡死。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啊

网友P:
检查主电路接线是否有错

网友Q:
主要问题是起动时间太短了吧,五秒钟,电机启动还没有完成,电机应该在正常电流的八倍左右,不跳才怪。18.5KW的电机,星--三角转换时间最少要二、三十秒,你可以看看电流表,启动时,电流打到最高,等电流降到最低位,保持2--5S后才是最佳转换时间。不通电时转换正常,说明控制线路连线没有问题,只能查转换时间和空开了!

网友R:
“切换时断路器就跳了”
1、Y形启动正常;
2、Y形断开后,△形才能接通,负责会短路跳断路器!
3、Y形、△形两接触器要互锁!

网友S:
不会连互锁也没做吧

网友T:
连锁一定要做好

网友U:
要互锁的!
还有主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V: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我的是接线头松了,紧了下就好了

网友W:
1.接线头松了2.时间太短拉.至少要14S

网友X:
同意虚竹子先生

网友Y:
还得看看你所选断路器系列的动作曲线,不合适就换一种来看看

网友Z:
一般是相序的问题,注意一下端子上的线

楼主:
我量了一下电流(空载),启动时是6A多点,运行后是不到11A。有时跳,有时不跳。真是头疼了

网友AA:
弧光短路,星角瞬间同时吸合

网友AB:
有时有问题有时没有,那就最好查一下电机吧
个人议见

网友AC:
1,启动时间设置太短。
2,星-三角的相序接反了。
3,电动机应该没有问题。
4,互锁或是接触器机械卡。

网友AC:
细细想来,你肯定也做了仔细检查,况且是三台中的一台,建议将三台的时间都设置到10S左右,然后更换这个短路器。

楼主:
星型运行时间长了会不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D:
弧光短路,星角瞬间同时吸合。建议在切换中间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1--2秒后由星转为角。多次试验特别是大负载电机。这就是空载正常,加电机后跳闸的原因。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麻籽在 2007-10-22 22:14:00 发表的内容:
弧光短路,星角瞬间同时吸合。建议在切换中间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1--2秒后由星转为角。多次试验特别是大…
--------------------------------------------------------------------------------------------
怎么避免弧光短路?延时1--2秒是不是有点长了

楼主:
我是用PLC程序做的,用了两个定时器,一个断开星型用,另一个延时0.2S吸合三角型用

网友AD:
我用在功率较大,45kw以上的风机,所以1-2秒还可以,具体情况还要按实际情况试验。楼上的:
再km吸合的情况下,用两个定时器和一个有区别吗?

楼主:
我用过在55KW风机上,一个延时8S,一个延时0.2S,启动运行正常。我用两个的作用是在转换时避免一个没有完全断开而另一个就吸合了。

网友AE:
启动时间设置8-10S合适

楼主:
可这个只有18.5KW。怎么确定时间呢?我用表卡了一下,电流已经稳定了,是不是就是说星型启动已经完成。

网友AE:
对,启动已完成,可以转换了.

楼主:
所以我觉得启动时间是没问题的。到是弧光短路不能确定,因为我的确看到有电火花。

网友AF(2009-04-26):
s-7200的编制了控制电机星三角启动的PLC程序,

哪位能告诉我啊,急求,我是初学者

要是发到我的邮箱louweihui@126.com

谢谢啦

网友AG:
肯定是接触器--电机侧电源线接错了,发生短路现象;检查主电路,把线调换一下就行,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AH:
断路器你用多大的启动时间太短了星三角启动时间至少20到30秒

网友AI:
1、设计图纸错了。

2、接线错了。可能是星形启动时的转向与三角形运行时的转向不一致,或者接线错误导致短路而跳闸。

3、星形启动时间不够。

网友AJ:
我自己的看法:设计错误5S时间太短造成过流 跳闸

                             线路接线错误转换是短路,电流大造成跳闸

                             改时间,查线路

网友AK:
起动时间太短,起动时间=4+2根号千瓦(单位为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