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有没有可以输出速度的?

楼主(2007-10-10):
做一个系统,用一个旋转编码器测角度值,后来功放上要加速度反馈,有没有模块可以将编码器的角度值转换为速度值?
编码器输出是ABZ三相信号

我希望转换后是模拟量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A:
原来还用模拟伺服阿?数字伺服才好用阿
要不只能加测速机了

网友B:
Easypro编码器可4--20mA直接输出转速值,4mA、20mA对应值可设定的,无需另外加模块的。型号GAM60xxxxLA,工控网上搜吧。

楼主:
是的~
我的伺服是模拟量的
运动控制器输出是模拟量,功放输出也是输出量,电机也是模拟量
我做的是力矩控制

网友C:
用编码器信号做二阶差分,原则上可以求出加速度,但是往往波动很大,而且稳速情况差分值很低,未必实用。如果真想精确控制力矩,还是加要上力矩传感器。

网友D:
学习了,还有这种东东呀。

网友E:
好像好多品牌的编码器都有这功能,不过好像的却不是很实用

网友B:
呵呵,波斑竹,他要的是“加”上速度反馈,不是“加速度”反馈,我开始也差点看错。

网友A:
力矩传感器那有,我想玩玩
波恩老师,指导一下啊

网友C:
to“@Q”:楼主又说“我做的是力矩控制”,所以恐怕仅仅有速度传感功能还不够啊。

to“zch7749”:多了!北京三晶,美国Honeywell,德国Kistler, 英国Fultech等等,不过都不便宜,尤其是可非接触式测量所谓动态力矩传感器。

楼主:
我的系统中有力矩反馈,也就有力矩传感器,北京三晶的也用过,还有701所的,国外的正在联系德国试达默的,贼贵,动态的4W多一个!国内一般才几千块

我这个系统外部是力矩环,但加力的时候会受速度影响,所以想再用速度。给海德汉打了电话,他们没有这样的模块。

准备用FPGA做~,好像难度有点大~~

网友C:
力矩控制受速度的影响?难道2者的控制不分开的?由编码器测速是很常见的用法,大不了以数字方法实现测速后,在转成模拟了。

楼主:
波老大,有没有相识的卖家?
我现在想买都买不到啊!~
另外处理的时候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这个信号也要进闭环的

网友F:
建议力矩和速度分开测,用一个不带速度反馈的力矩传感器和一个测速传感器合起来测量,价格便宜点

网友F:
用编码器测速加转换模块输出4~20mA也不贵呀

网友G:
直接用测速发电机,便宜又实惠

网友C:
抱歉!我不认识这样的卖家。这不有人在推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