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工技师复习资料}

楼主(2007-10-10):
各位朋友,小弟现在需要一些有关电工技师考试方面的资料,谁有啊
在此写过了

网友A:
<在此写过了>什么意思错别字
给我你的邮箱,发你一个资料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啊
zl668201@163.com

楼主:
大头鱼看到了吗

网友A:
已给你发邮件,望查收

网友B(2009-03-10):
老师好!我也想考能否给我发一下,不胜感激!!!邮箱:jiangyong0821@126.com

                              谢谢!!!

网友C(2009-05-03):
能给我也发一下吗,我也求购啊 !!

邮箱:zld800@126.com

网友D:
一.单项选择
1.时序逻辑电路在任何一个时刻的输出状态( D )
A.只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 B.只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
C.只取决于时钟脉冲 D.不仅取决于当时的信号,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
2.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将MOSFET与( A )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一种复合型电力半导体器件。
A.GTR B.SCR C.TTL D.GTO
3.普通晶闸管触发导通后,其门极对晶闸管( B )控制作用。
A.仍有 B.失去 C.有时有 D.确定
4.对于一个确定的晶闸管来说,允许通过它的电流平均值随导通角的减小而( B )
A.增加 B.减小 C.不变 D.无法确定
5.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带电感性负载时,起控制角的移项范围是( D )
A.0°-120° B.0°-150° C.0°-180° D.0°-90°
6如图-所示电压放大电路,三极管放大倍数为β=40,它的静态工作点是( )
A.Q(Ib=52uA.Ic2.09mA.Uce=6.43v) B.QIb=25uA,Ic=1Ma,Uce=1V)
C.Q(Ib=10uA,Ic=0.4mA,Uce=9.4V)D.Q(Ib=100uA,Ic=4mA,Uce=-1.1V)
7.某一三相全控桥试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回路电阻R1=5Ω,变压器星-三角接法,初级接380V,控制角a=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V。变压器次极电压为( C )
A.234V B.380V C.100V D.117V
8. 某一三相全控桥试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回路电阻R1=5Ω,变压器星-三角接法,初级接380V,控制角a=6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V。变压器次极电压为( D )
A.234V B.380V C.100V D.117V
9. 某一三相全控桥试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回路电阻R1=5Ω,变压器星-三角接法,初级接380V,控制角a=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V。流过晶闸管的电流有效值为(D )
A.46.8A B.34.4A C.20A D.27A
10. 某一三相全控桥试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回路电阻R1=5Ω,变压器星-三角接法,初级接380V,控制角a=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V。晶闸管承受的最大正反向电压是(B )
A.200V B.245V C.100V D.117V
11. 某一三相全控桥试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回路电阻R1=5Ω,变压器星-三角接法,初级接380V,控制角a=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V。晶闸管应选择( C )
A.20a 700V B.30A 400V C.30A 700V D.20A 400V
12.在单闭环转速负反馈直流调速系统中,为了解决在“启动”和“堵转”时电流过大的问题,在系统中引入了(D )
A.电压负反馈 B.电流正反馈 C.电流补偿 D.电流截止负反馈
13.在电压负反馈加电流正反馈的直流调速系统中,电压反馈检测元件电位器和电流反馈的取样电阻,在电路中的正确接法是(B )
A.前者串联在电枢回路中,后者并联在电枢两端
B.前者并联在电枢两端,后者串联在电枢回路中
C.两者都并联在电枢两端
D.两者都串联在电枢回路中
14.PWM-D系统的主回路采用不可逆开关放大器时,在制动过程的状态是( D )
A.先是反接制动,后是能耗制动 B.先是能耗制动,后是反接制动
C.先是反接制动,后是回馈制动 D.先是能耗制动,后是回馈制动
15.常用编程器的设定开关可分为( C )
A.关.闭.暂停 B关.闭.继续 C.编程.监控.运行 D.关.闭.结束
16.PLC输出接口电路有三种形式,即( C )
A.电阻.电容.继电器 B.电感.电容.电阻 C.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 D.三极管.二极管.稳压管
17.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可以( B )
A.放大共模信号,抑制差模信号 B.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摸信号
C.放大差模和共摸信号 D.抑制差模信号和共摸信号
18.计算机存储二进制信息单位之间的关系是( D )
A.B<MB<KB<GB B.MB<KB<GB<B C.B<KB<GB<MB D.B<KB<MB<GB
19.下列各选项中不属于微型计算机系统接口功能的是( D )
A.寻址功能 B.复位功能 C.可编程功能 D.插补功能
20.数控机床与其他自动机床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与当加工对象改变时,除了(A ),不需要对机床作出任何调整。
A.重新装夹工件和更换刀具外,只需要更换新的加工程序
B.重新装夹工件和更换刀具外,只需要更换新的刀具
C.重新更换加工程序和更换刀具外,只需要更换新的工件
D.与其他自动机床完全相同
21.数控机床的中心环节是( B )
A.控制介质 B数控装置 C.伺服系统 D.机床本体
22. ( C )属于轮廓控制机床。
A.数控钻床 B.V所有数控机床 C.数控铣床 D.数控镗床
23.在速度.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启动时,调节作用主要靠( A )产生。
A.电流调节器 B.速度调节器 C.电流.速度调节器 D.比例.积分调节器
24.在自然环流可逆调速系统中,触发器的初始相位角a0和最小逆变角βmin分别是(D )。
A.0°和30° B.30°和90° C.90°和0° D.90°和30°
25.当异步电动机在额定频率以下变频调速时,要求( C ),属于恒转距调速。
A.定子电源的频率f1可以任意改变 B.定子电压U1不变
C.维持U1/F1=常数 D.定子电压U1可以任意改变
26.正炫波脉宽调制(SPWM),通常采用( B )相交的方案,来产生脉冲宽度按正炫波分布的调制波形。
A.直流参考信号与三角波载波信号 B.正炫波参考信号与三角波载波信号
C.正炫波参考信号与锯齿波载波信号 D.三角波参考信号与锯齿波载波信号
27.电压负反馈加电流正反馈的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环节(A )反馈环节。
A.是补偿环节,而不是 B.不是补偿而是 C.是补偿环节,也是 D.不是补偿也不是
28.直线感应同步器定子绕组是( A )
A.连续绕组 B.分段绕组 C.正炫绕组 D.余炫绕组
29.PLC采用梯形图编程现象直观,具有( C )功能,可迅速查找故障点。
A.自动修改 B.自动编程 C.自诊断 D.自动运行
30.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两套检测装置所得到的两组脉冲信号在相位上相差(D )
A.0° B.45° C.60° D.90°
31.请选出在负反馈直流调速系统中,放大器输入信号△U.触发器控制角a及整流器输出电压Ud三者之间的正确变化关系(D )。
A.△U↓→a↓→Ud↓ B. △U↑→a↓→Ud↓ C. △U↓→a↑→Ud↑ D. △U↑→a↓→Ud↑
32.为了进一步减少由于电枢压降造成的转速降落,在电压负反馈的基础上,增加了(D )环节。
A.电压正反馈 B.电流截止负反馈 C.电流负反馈 D.电流正反馈
33.逻辑表达式A+AB等于( A )
A.A B.1+A C.A+B D.B
34.在速度.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源电压波动造成的干扰,主要靠(B )消除。
A.速度调节器 B电流调节器 C.电流.速度调节器 D.比例.积分调节器
35.在速度.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在负载变化时出现偏差,消除偏差主要靠(A )
A.速度调节器 B电流调节器 C.电流.速度调节器 D.比例.积分调节器
36.在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晶体管一般工作在( D)状态。
A放大 B截止 C.饱和 D.开关
37.逆变器中的电力晶体管工作在(D )状态。
A.饱和 B.截止 C.放大 D.开关
38.电力效应管MOSFET适用于(C )条件下工作
A 直流 B 低频 C中频 D高频
39.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 A)。
A 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 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 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D 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
40.晶闸管蒸馏电路中“同步”的概念是(C )
A触发脉冲与主电路电源电压同时到来,同时消失
B 触发脉冲与电源电压频率相同
C 触发脉冲与主电路电源电压频率和相位上具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
D 触发脉冲与主电路电源电压相位相同
41.共模抑制比Kcmr反映了集成运算放大器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通常用(B )来表示
A 差模放大倍数Aud与共模放大倍数Auc之比
B差模放大倍数Aud与共模放大倍数Auc之比的绝对值
C 共模放大倍数Auc与差模放大倍数Auc之比
D共模放大倍数Auc与差模放大倍数Auc之比的绝对值
42.PLC可编程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一阶段应为( D)
A 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 读入现成信号 D 自诊断
43.双闭环调速系统中,电流环的输入信号有两个,即(A )信号和速度环的输出信号
A主电路反馈电流 B主电路反馈转速C主电路反馈的积分电压D 主电路反馈的微分电压
44.PLC编程器置于PROGRAME时,主机处于(A )工作状态
A 编程 B 运行C 监控D关闭
45.在负载增加时,电流正反馈引起的转速补偿作用是使转速(C )
A 上升 B 下降 C上升一段时间再下降 D下降一段时间再上升
46.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形区域,因而要引入( B),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古中数学运算。
A 深度正反馈 B 深度负反馈 C浅度正反馈 D浅度负反馈
47. 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在出现偏差时,系统将(A )
A 不能消除偏差 B 完全能消除偏差C能消除偏差的三分之一D能消除偏差的三分之二
48.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导通与关断是右(C )来控制。
A 栅极电流 B 发射极电流 C 栅极电压 D 发射极电压
49.晶闸管逆变器输出交流电的频率右(D )来决定。
A 一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B 两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C一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D 两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50.自控系统开环放大倍数( C)越好
A越大 B越小 C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大D 在保证系统动态性前提下越小
51.二进制11011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D)
A101B81 C51 D 27
52.电力场效应管MOSFET(B )现象
A 有二次击穿 B 无二次击穿C 防止二次击穿 D无静电击穿
53.微机中的中央处理器包括控制器和( D)
A ROM B RAM C储存器D运算器
54.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对检测反馈元件和给定电压造成的转速降( A)补偿能力。
A没有B 有 C对前者有补偿能力,对后者无 D 对前者无补偿能力,对后者有
55.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包括( A)
A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主机。键盘及显示器C数字电路D集成电路
56.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是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A )
A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转速的变化成反比C 转速的变化平方成正比D 转速的变化平方成反比
57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当负载增加时,则电动机转速下降,从而引起电枢回路( A)
A 端电压下降B 端电压不变 C 电流增加 D 电流减小
58 TTL与非门输入端全部接地(低电平时),输出( C)
A零电平 B低电平 C 高电平 D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
59 无源逆变器将逆变电压直接送给(C )
A交流电源 B支流电源 C 负载D交直流电源均可
60 在变频调速中的变频器(D )
A只具有调压的功能 B 只具有调频的功能C 都具有调压和调流的功能D都具有调压和调频的功能
二 多项选择
61 下面关于有源逆变中能量的传递过程正确的是( CD )
A 支流电——逆变器——直流电——交流电网
B 直流电——交流电——逆变器——交流电网
C 直流电——逆变器——交流电——交流电网
D 交流电——整流器——直流电——逆变器——交流电——交流电网
62下列调速系统中,主回路采用交叉连接的是( BD )
A自然环流可控系统B 可控环流可逆系统 C 逻辑无环流可逆系统
D给定环流可逆系统 E 所有整流和逆变电路
63下面关于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速度调节器的叙述正确的是( BCD )
A限制过大的启动电流、过载电流
B 有效地消除偏差,保持转速恒定
C 当转速出现较大下降时,实现快速响应,使转速迅速上升
D在启动时实现大恒流快速启动
E 有效抑制电网电压波动对电流的不利影响
64.异步电动机采用串极调速应对以下( BCe )考虑
A电动机的容量应小生产机械要求的电动机的容量
B 电动机的容量应稍大于生产机械要求的电动机的容量
C电动机的过载能力要符合要求
D 电动机的转速要比生产机械的要求的最高转速大10%左右
E 电动机的转速要比生产机械要求的最高转速大5%左右
65.下面关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叙述正确的是( ABCE )
A变频系统比较复杂,成本较高B调速范围宽 C 效率高 D 不能发挥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优势E 能实现平滑的无级调速
66.下流单位换算正确的是(BCD )
A1GB=10的三次方MB B 1MHz=10三次方kHz C 1GB=1024MB D1kHz=1000Hz E 1Kb=1000B
67 从网络的作用范围可分为(ABE )
A广域网 B 局域网 C 环行网 D网形网络 E 城域网
68 数控机床通常都有报警显示,报警内容大概包括(ABE )
A 数控部分 B 输入/输出接口部分 C CPU部分D 内存部分 E 电源监控部分
69.下列( ABCD )是数控机床故障排除的一般方法
A直观法 B 自诊断法 C 交换法 D 转移法 E 以上都不对
70 通过控制信号既可控制其导通又可控制关断其电力电子器件是( ABC )
A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B电力场效应管 C 门极可关断晶闸管 D普通晶闸管 E双向晶闸管
71 属于电流驱动型电力电子器件的有(CDE )
A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B电力场效应管 C 门极可关断晶闸管 D普通晶闸管 E双向晶闸管
72.GTR和GTO的特点是( ABCD )
A 双极型,电流驱动 B 通流能力很强 C 开关速度较低 D 所需驱动功率大,驱动电路复杂 E 单极型,电压驱动
73.MOSFET的优点是(ABCDE )
A单极行,电压驱动 B 开关速度快C 输入阻抗高D热稳定性好 E所需驱动功率小而且驱动电路简单
74 晶闸管触发电路应满足(ABDE )要求
A触发脉冲的宽度应保证晶闸管可靠导通
B 触发脉冲应有足够的幅度
C 触发脉冲幅度适当、宽度越小越好
D不超过门极电压、电流和功率定额,且在可靠触发区域之内
E 应有良好的抗干扰性能、温度稳定性及主电路的电气隔离
75 下列(A )是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功能。
A逻辑控制功能 B旋转变压器C自整角器D测速发电机 E感应同步器
76 伺服电动机均带有(ABE )等位置测量元件和速度册来年感元件。
A光电编码器 B 旋转变压器 C 自整角机 D 测速发电机 E 感应同步器
7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BCDE )
ACPU的速度是指计算机每秒所能执行的指令条数
B 1GB=1024MB=1024*1024kB
C 存储器执行一次完整地读/写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存储周期
D 系统总线的传输率直接影响到计算机输入/输出的性能
E 接口电路应该能接收复位信号
78 关于逐点比较法插补过程叙述正确的是(BCDE )
A进行偏差判别缩小偏差
B 控制坐标进给缩小偏差
C 进行偏差为下一次偏差判别作准备
D 对终点判别决定进给方向
E 进行偏差判别决定进给方向
79 产品的质量是产品满足用户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性。各种产品质量通常包括(ABCDE )等方面。
A 性能 B 寿命 C 可靠性 D安全性 E经济性
80 快速熔断器的接法有( ABDE )
A 接入桥臂与晶闸管串联 B 接在交流输入端 C并联接在晶闸管两端
D 接在直流侧 E 串联在触发电路
三 判断
81.为了使调速效果好,减少静态速降.在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电压反馈的两根引出线应尽量靠近电动机电枢两端(√ )
82.反馈控制只能使静差尽量减小,补偿控制却能使静差完全消除,所以补偿控制优于反馈控制。( × )
83.带电流正反馈的电压反馈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对负载扰动和电压波动都能给以补偿。(× )
84.双闭环调速系统的电流调节器在启动过程的初.后期,处于调节状态,中期处于饱和状态,而速度调节器始终处于调节状态。(× )
85.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闭环系统的转速降减为开环系统转速降的1+K倍。(× )
86.在电压反馈调速系统中,为了尽量减小静态速降,电压反馈的两根引出线应该尽量靠近电动机两端。(× )
87.比例积分调节器,其比例调节作用,可以使得系统 动态响应速度较快,而其积分调节作用,又使得系统基本上静态无差。(√ )
88.自动调速系统的静差率和机械特性两个概念没有区别,都是用系统转速降和理想空载转速的比值来定义的。(× )
89.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调速指标。(× )
90.有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进行调节的,而无静差调速系统则是依靠偏差对作用时间的积累进行调节的。(√ )
91.电力晶体管GTR作为开关器件使用时,可通过控制正向基极电流的大小,力求使其工作在放大区,减小期间的功率损耗(× )
92.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能够有效抑制一切被包围在负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 )
93.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特性优于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 )
94.在数控机床中,通常是以刀具移动时正方向作为编程的方向(√ )
95.在一个脉冲作用下,工作台移动的一个基本长度单位,称为脉冲当量。(√ )
96.数控装置是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它根据输入的程序和数据,完成数值计算、逻辑判断、输入输出控制、轨迹插补等功能(√ )
97.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触点都是有限的。(× )
98.由于PC是采用周期性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的,因此对程序中各条指令的顺序没有要求(× )
99.接口是用于控制危机系统与外设之间单相的数据交换和通信的硬件电路(× )
100.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中,通过改变控制角a的大小,可以控制输出整流电压的大小(√ )

网友D:
操作复习题(笔试)

一、 电子线路设计
根据题目要求设计线路
1. 内容要求
(1) 用555定时器控制一个警示灯,警示灯电源为220V交流电
(2) 警示灯按照一定的频率闪烁,且频率可调
2. 设计要求:
(1) 要求线路功能齐全、简洁、经济
一、简答题
1、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是什么?
二、简述题
2、简述设备事故的分类?
3、简述生产计划的主要指标包括哪些?
4、TQC的含义?(全面质量管理的含义)
5、生产过程的组织内容?
三、分析题
4、假设一台B2012A型龙门刨床:
(1)上次大修间隔6年(龙门刨床的大修间隔一般为4~6年),二级保养以后,修理周期已到。
(2)由上次大修小结得知,电气控制元件未全面更改。
(3)由一、二级保养记录和点检记录发现行程开关、接触器损坏频繁。
(4)目前状态:控制电动机混乱;导线绝缘老化;接触器、继电器触头电弧烧损严重;编号脱落含糊;发电机、直流电动机、扩大机整流子磨损,电刷磨损,碳尘严重等;部分电器元件淘汰。
请编制大修工艺。

操作试题
试题一 具有电压负反馈、电流正反馈和电流截止负反馈的直流调速系统或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调试与维修
分数:50
时间:60分钟
考核要求:
1、直流调速系统的鼓掌排除(由监考老师随即设置两处故障)
(1)调节电路故障
(2)主电路故障
2、直流调速系统的调试
(1)部件调试
(2)晶闸管主电路的调试
(3)开环调试
(4)闭环调试

试题二 用PLC进行控制线路的设计,并进行安装和调试。
分数:50
一、考核要求:
1、要求:根据给定的设备和仪器仪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程序的设计、安装、调试等工作,达到考核题规定的要求。
2、时间:60分钟
二、评分原则:
按照完成的工作是否达到了全部或部分要求,由考评员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在规定的时间内考核不得延时。
三、考核内容:
1、考核内容:利用PLC控制三盏灯自动顺序点亮,逆序熄灭。
2、控制要求:按下SB1,第一盏灯亮,2s后,第二盏灯亮,再过2s,第三盏灯亮;按下SB2,第三盏灯灭,2s后,第二盏灯灭,再过2s,第一盏灯灭;按下SB3,全部灭。
3、操作要求:
(1)根据任务列出PLC控制I/O分配,设计梯形图和PLC控制的I/O接线图;
(2)根据要求正确安装接线,利用微机将程序正确输入PLC,仔细检查,通电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