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线不要啊

楼主(2007-10-10):
大家好
我是刚刚接触PLC
请问在导轨上加的模块为什么不要导线与CPU连接
请问CPU怎么知道外面加了模块啊
单片机里面要导线才可以啊

网友A:
用背板总线连接啊。

网友B:
模块式PLC是用背板总线连接的,一体化PLC的模块是用排线和CPU主机联接的

楼主:
在什么接口练的啊
怎么我看控制柜上面没有连接
是不是通过端子上连起来的
有谁知道么

网友C:
把板子拆下来就看见了

网友D:
 用背板总线连接器连接的呀.

网友E:
 用背板总线连接啊。
通过CPU通讯判断模块种类型号

网友F:
侧面连接,仔细看

网友G:
看仔细点